[微控制器/MCU] 咨询下LPC ARM的USART问题

楼主(2011-07-25):
请教下。向某个从机发送连续10个字符,假设从机接受时候,发现第一个字节出现奇偶校验错误,这个时候进入接收线状态错误中断,清除中断标志。
   那么如何保留后面9个对的字符,剔除第一个错误的字符??

网友A:
先把前面10个字符保留到一块地址,然后逐个检查,哪个对,保留哪个就可以

楼主:
我的问题是: 假设接收到得第一个字符发生校验错误,是不是马上发生错误中断?而不管是否到达了FIFO触发等级;如果是的话,在第一个错误中断下清空FIFO缓冲区,会不会把后面正确的剩余数据也清除呢?

网友B:
你自己断点调试看一下不就知道了吗?

网友C:
这个需要在仔细研究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