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下TI的注册函数

楼主(2011-07-25):
我要问的问题是哈,中断函数都在.s文件中。但API函数中有中断注册函数。我的问题是,这不多余么,在中断相量里注册不就行么
//
// 中断处理程序函数。
//
extern void IntHandler(void);
//
// 注册中断5的中断处理程序函数。
//
IntRegister(5, IntHandler);
//
// 使能中断5。
//
IntEnable(5);
//
// 使能中断5。
//
IntMasterEnable();

网友A:
回复 楼主:

使用中断函数注册,可以根据情况动态的改变中断服务程序,不过使用时要谨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