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激 副边安匝数等于原边安匝数

楼主(2011-07-25):
反激,MOS断开后:副边安匝数等于原边安匝数。是不是因为能量守恒?

网友A:
是因为磁通不能突变。

网友B:
这话好像不对吧,应该是初级减少的安匝数等于次级增加的安匝数,这样才体现能量守恒

网友C:
这个问题我也在找啊

网友D:
LZ说的应该是MOS关断瞬间,安匝相等
如果这个瞬间理想趋近于零,就是你说的,减少=增加了,不矛盾

3# yhf311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也是这样觉得的。磁通由磁心、匝数、电流决定,磁心初级和次级是一样的,那磁通不能突变,初级安匝就和次级安匝相等了。
但是我觉得磁通就代表能量,就应该是能量守恒。

网友A:
6楼:
磁通由初级安匝数与次级安匝数之和决定(如果三个或更多绕组,由各绕组总安匝数决定)。
之所以不应该说能量守恒,是因为“守恒”表示某个物理量在过程之前与过程之后没有变化。但这里并没有什么持续一段时间的过程。
磁通代表能量,没有错。从能量角度说,也应该说能量不能突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