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业余测量电感的方法

楼主(2011-07-25):
手头上没有测量电感的万用表和其他可测量电感的仪器,但有示波器、函数信号发生器等实验室常用的仪器,想测量下电感的电感系数,在网上查了下,其内容如下:为了消除交流档在f>400Hz时的误差,可找两只等值的2W的电阻串起来接到功放输出端,用SweepGen这个软件(还有其他的信号发生软件都可)产生不同频率的信号输出到功放的输入端,调节f使电感换下一只电阻后另一只电阻两端电压仍和电感上的电压相等,这时L=R/2πf。
我想用信号发生器代替上面的SweepGen软件,不知道这个方法可行不?
或者可以推荐下其他测量的方法吗?
下面是这个软件的介绍(不是广告)

网友A:
“调节f使电感换下一只电阻后另一只电阻两端电压仍和电感上的电压相等,这时L=R/2πf。”
胡说八道。

楼主:
2# maychang 额   我也不知道正确性   只是看到网上有这种方法  那前辈觉得有好的方法测量吗?   粗略的测量即可

网友A:
3楼:
电工测量,应该说是整个电工学中非常重要的分支,电子测量也是电子学中非常重要的分支。
你的这个问题,电感与电阻串联,电感两端电压与电阻两端电压相位并不相同,不能代数相加,应该是矢量相加,这一点总知道吧?
有信号发生器和示波器,想测量电感量,足够了。提示你一句:调节频率,使电感与电容构成的谐振回路达到谐振。

楼主:
4# maychang 哦  谢谢前辈的提醒了  我想一想方法

网友B:
我觉得此方法是这个意思,2个R串联,输出电压为1/2Uin。
一个换成L,那么输出为增益为LS/(LS+R),调节频率使输出的幅值=1/2Uin,那么|LS|=R,那么L=R/(2pi*f)。这里不考虑相位问题,只考虑幅值。

网友B:
LC震荡测试的话,不需要测试幅值,只需要测量频率,比较适合电子测量仪器,比测试幅值成本低,精度高。

网友C:
LZ的方法既麻烦又不准确。

测量电感的话,
最便宜的电感电容表就50~60元,
中档的200多,
再好点的用电感电桥,国产的也就2000来元,
更好更准确的方法可以用谐振法 测量  或者用网络分析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