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恒流源电路负载输出没有电压电流输出)在线等!!

楼主(2011-07-25):
经过multisim10仿真,验证可行。做成电路板,经测试发现负载R3、R4上无电压电流,不知怎回事,请大虾帮帮忙。仿真中的2sc2655做板换成2N3055,负载R4为康铜丝。OP07加电压正负12V,三极管集电极加电压18V.其他都没变。

网友A:
可能是片子烧了吧.或者是电阻被烧断了.

网友B:
只量R3R4两端电压?
既然有万用表,各点电压都应该量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