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表面处理耐磨

楼主:
(无正文)

楼主(2011-07-25):
另外,那个金属环layout的时候怎么实现呢?

网友A:
耐磨的话就考虑镀金了,镀硬金,就是厚度可以控制的那种,我做IC测试板就是这么做的,不过挺贵的~
金属环就是个焊盘~

网友B:
可以考虑这样做,做个过孔焊盘,尺寸尽量大孔径可以缩小,然后找个1mm铜皮剪个焊盘样子,略小些,焊在哪个焊盘上,锡可以尽量多些,但要保持平整。你可以试试
不过还要看你过多大电流,经常大火,可能会氧化。

网友C:
这个要镀白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