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的数字示波器是实时显示吗?

楼主(2011-07-25):
还没用过液晶数字示波器,一直想买台玩玩。先问个问题:
      我们知道模拟示波器都是实时扫描的,所以若被测信号不稳定,屏幕显示会乱的连成一片,但液晶显示器有个刷新问题,一般最快几个毫秒吧,我想几十兆的频率肯定不会是实时显示的。那么对于一个不稳定的信号现在的液晶数字示波器显示的是信号的哪个周期呢?

网友A:
不是实时.即使做到实时,你眼睛有那个本领看吗?
都是ADC采样保存到SDRAM中,然后通过LCD显示.
但是好的示波器,可以把前后几帧合并.

网友B:
不是立即刷新,但不会丢数。所以你不需要担心

网友C:
还没用过液晶数字示波器,一直想买台玩玩。先问个问题:
      我们知道模拟示波器都是实时扫描的,所以若被测信号不稳定,屏幕显示会乱的连成一片,但液晶显示器有个刷新问题,一般最快几个毫秒吧,我想几十兆的频 ...
引用 楼主:

模拟的示波器也谈不上什么实时。

乱成一片的原因有可能是信号本身波形就那样,也可能是没有同步。

信号本身那么乱的话,估计也不是什么有用信号,所以,你要想的办法就是用电路抑制这些噪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