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朋友PIC16F887 PWM的问题

楼主(2011-07-25):
请教各位朋友,PIC16F887 4M晶振,PWM最大周期能做到多少?
按规格书上的公式:
PWM周期=(PR2+1)*4*Tosc*TMR2分频值
PWM周期=(255+1)*4*0.25*16(最大分频值)
            =4096us=4.096ms

由此,是否PIC的PWM周期最大只能达到4.096MS?

如果要更大的周期,那只能用软件PWM来做啦。

网友A:
1、4M的情况下,PWM周期最大确实是这么多。
2、如果需要更大的周期,可以在PWM输出脚上外扩分频器看看,假如搞2分频,则周期就是8.192mS
3、要么就只能是降低振荡频率才能得到更大的周期
4、对于PIC16F88X可能TIME2的预分频最大就是1:16,但对于PIC16F1XXX等来说,预分频值最大可到1:64,例如PIC16F182X,PIC16F193X等都是如此。

楼主:
谢谢版主回复。

网友B(2011-09-07):
我今天也在搞这个东西,在程序里预分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