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教单管共射放大电路的输出回路

楼主(2011-07-25):
如题,书上描述其输出回路是C极到输出耦合电容到负载到地到E极,因为没有电源作用,我觉得很怪异,是否这样描述比较好:电源正极到Rc到耦合电容到负载到地到电源负极。如果我描述的没错,那如何解释负载电流从地流向负载呢(负载交流负半周时)?此时地还成高电位了,看公式推导是对的,总感觉怪怪的,地是高电位从何而来?是耦合电容吗?

网友A:
电源对交流信号(有耦合电容,必是交流放大器)是短路的,不予考虑。
如果你一定要将电源考虑在内,那么你所说的“地是高电位”源自耦合电容。

楼主:
谢谢大师的点拨,我想我钻进牛角尖出不来了,我在想交流通路中没有Vcc,没有交流源,我看它就是一个光秃秃的电阻网络,不知到交流电流如何而来,我知道它是由静态电流变化引起。公式计算它也存在,但我就是看不到它,我想把Ice看成交流电流源,可是交流通路又不是这样画的。我不知到怎样跳出来。求点拨。

楼主:
呵呵,船到桥头自然直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