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问题了,关于MSP430晶振起振

楼主(2011-07-25):
自己画的430板子,用了2个星期一直没问题,这两天就连着又出了几个问题。今天发现液晶无法显示以为焊接出问题了,搞了半天才发现程序一直停在设置外部
晶振那,没过去
void Init_Clk()
{
  uchar i;

  BCSCTL1&=~XT2OFF;
  BCSCTL2|=SELM_2+SELS+DIVS_3;

  do
  {
    IFG1&=~OFIFG;
    for(i=255;i>0;i--);
  }while(IFG1&OFIFG);

}

那就是晶振这边了,重新焊了下,刚开始很快就能过,我就过会又拔了插几次,
过晶振设置部分的速度越来越慢,最后就停了又过不去。

换了电容,不行还是那样。
有时用手碰晶振就好了,我就把晶振接地,又没用。
晶振接地后碰晶振就进不去了,碰晶振和地的连接也没用
只能碰电容和晶振连接的部分才能过设置。

到底什么情况啊,请大家指点下

楼主:
自己顶下,睡觉去,明天再来

网友A(2012-12-20):
有没有试着换个晶振呢?
晶振的匹配电容确定是正确的吗?
焊接没有问题吗?

网友B:
楼上说的对

网友C:
换换晶振的,在看下你的晶振是否在你软件里设定的范围之内的

网友D:
晶振两边的电容很重要   那个电容是起振电容   如果没有了   晶振不能起振   mcu基本不能工作   呵呵

网友E:
换个晶振看看。

网友F:
连接可靠么?检查一下电路连接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