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LDO并联用行不行?

楼主(2011-07-26):
基于低功耗的考虑,想尽可能降低LDO自身的静态功耗,不过输出能力希望能达到500mA以上(短时间),大部分低功耗LDO好像电流都不超过300mA。看到TI的TLV70033,200mA,不知道能否两三个并联起来使用,这样用是否有问题?请有经验的朋友或者TI专家帮忙解答。谢谢先!

网友A:
这个不太清楚,我还是希望那个版主能出来解答下

网友B:
建议你给出需要的规格,我帮你推荐一颗LDO,同时附上我们的LDO选型资料供你参考

楼主:
感谢大家的回复和关注。
我的应用是这个情况,输入5-7.5VDC,输出5V(当然,当输入降低到不足以维持5V输出时,允许输出小于5V)给法拉电容充电,希望这个LDO自身的功耗尽可能小,因为电容平时浮充着,长时间静置后,电容的漏电是可以降到小几十微安的,负载不经常工作,但工作时又需要电源能立即供给上,另外,上电初始,电容充电电流也很大,所以稳压芯片得有较大输出能力。这里,低的静态功耗和大的带载能力是有些矛盾的选择。

网友B:
建议你选择我们的TPS747 或者TPS795系列。只是输入不能到7.5V。

楼主:
好,我看看先,多谢

不过,LDO能否并联使用这个问题有答案吗?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这个片子除非使用带shutdown功能的,否则功耗也不小。但使用shutdown的话,我觉得可以用更大输出的,或者用个MOS管作开关。只是,因为电容要一直充着,所以关断功能不是很好。

网友D:
不应该用LDO并联,你想让动车组悲剧重演吗?

网友E:
楼上签名不错

楼主:
回复 网友E:
:victory:新时代的雷锋精神

网友F:
电路原理告诉我们:电压不同的电压源不能并联

但曾经用两个变压器并联也没有问题

实际中电压源(差别比较小)并联,因为线上有阻抗,会抵消差别的那部分电压

但具体这样用好不好就不清楚了

网友G:
最好尝试下吧

网友H:
LDO不是理想电压源。

网友H:
应该可以的。

网友I:
电压不同并联的后果是什么?

网友H:
顶多其中一个MOS截止。

网友H:
当然,如果LDO输入电压比外灌电压低很多,那要看外面这个供电的特性。如果电池就不好了。
因为PMOS会反过来漏电。
如果LDO输入电压比外灌高一点,那PMOS会截止,也不会漏电。

楼主:
如果并联用,肯定是同样标称输出的两颗LDO并联,不会使用不同输出电压的并联,那样结果不可预知,可能容易出问题。回头试试看吧,有结果就公布。

网友J(2012-02-14):
LDO 并联,可能出项一个电流大,一个电流小,因为无均流功能。

网友K:
LDO并联使用,输出电容就不一样了。可能会影响稳定性的问题,建议还是不要并联。

网友L:
必须可以并联啊,数据手册里面很多直接都把并联的图给你了

网友M:
自己试一试,不就啥都知道了啊,是吧

网友N(2015-06-25):
这个不太清楚,我还是希望那个版主能出来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