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5冲突判断电路?

楼主(2011-07-26):
我想利用485接受和发送端在多机通信做个冲突判断电路,最好是直接给外部中断1下降沿检测,最近想用四个异或门做,不知高手可否实现?

网友A:
485是通过通信协议实现发送和接受分离的,这也就是485的特点:在某个时刻,要么是发送,要么是接受,否则冲突。

要想实现类似UART方式,则需要单独再加一路组成类似422的结构。

网友B:
485多机通讯要使用适当的协议来避免冲突,而不是靠硬件电路来实现。

网友C:
3楼正解,要靠软件来实现。

楼主:
回复 网友A:
貌似PCA82C250可以代替?

网友B:
82C250是多串口原生片,跟解决冲突无关,只要同一串口回路里有多个发送源就会冲突,除非保证只有一个发送源,但这样做不如用协议解决,只有特殊情况下才需要采取多通道手段来应对。

网友D:
回复 楼主:

带冲突检测的485那不就是CAN吗?

网友B:
CAN和485可不是一码事,物理层的定义都不同。

网友D:
回复 网友B:

知道物理层不一样,不然也不能实现冲突检测。
我的意思是楼主的要求,可能用CAN比较合适。

网友D:
回复 网友B:

哈哈,借用一下春版的签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