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中开方孔

楼主(2011-07-26):
如何在PCB中开方孔?大侠赐教

网友:
在软件里看了下,还真没有方孔
你就在机械层或KEEPOUT LAYER直接画个方孔,什么形状都可以

网友A:
PCB板上的钻孔都是用钻头钻出来或者铣出来,所以必然是圆的或者槽,还没有钻头能钻出方的孔来。所以只能在外形层上开方孔,用其他方法加工出来。

网友B:
如果是开槽,则可以在机械层、禁止布线层等用线画出来,如果是焊盘孔,可以用园型孔拼出来

网友C:
如果你以KEEPOUT LAYER为版框,就在KEEPOUT LAYER层画个方框,但太小的方框是做不出来的。

楼主:
在KEEPOUT LAYER放一个实心的方形可以吗?

网友D:
上量了开冲模冲孔,少量用钻铣方法

网友E:
即使在keepout里画的是方孔,但是四个角还是倒出来的小圆角

网友F:
直观点,给你个图,照着做就可以,
效果还可以的,这个是以前单颗电池座子,要求特殊,底座是方的,所以想了这个办法做

网友G:
LZ的方孔用来做什么?

网友H:
有的PCB软件没有没办法开方孔,但可以用几个小圆孔叠加做成差不多的方孔。加工PCB板的厂家一看也就会知道的。我在7年前就用这个方法做过的。

网友I:
allegro可以很容易做不规则孔

网友J:
Altium Designer  可以做槽。

网友K:
但是加工不能做到 如 板边那么 方正。

网友L:
从机械加工角度考虑,内直角是无法做出来的。一般需要一些弧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