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430的AVSS和DVSS

楼主(2011-07-26):
(无正文)

网友A(2011-08-25):
不需要,不过具体的看手册

网友B:
一个数字 地 一个模拟地, 在外面数字地对数字地 模拟地对模拟地 接好之后,然后 用0欧姆的电阻 连在一起!

网友C:
一个数字 地 一个模拟地, 在外面数字地对数字地 模拟地对模拟地 接好之后,然后 用0欧姆的电阻 连在一起!
引用 网友B:

也可选用磁珠 视应用具体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