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数据传输失真问题

楼主(2011-07-26):
我有8bits的3.3伏信号,要经过长约60公分的杜邦线传输,当数据传输到那头后,用示波器看波形,发现在低电平和高电平上有很多大的毛刺,这样的数字信号很容易被误判!
  另外我已经在总线上加了驱动器了,还是没解决问题。
  请问给位大侠,这种数字信号失真改如何解决?请指点一下了!

网友A:
;P,找麻烦啊。

如果是做实验,则使用屏蔽线看看效果如何。
如果是产品,建议你转换为电流方式后再传输,否则不可能稳定工作。

楼主:
呵呵...没办法工作上需要!
楼上你说的转化成电流应该怎么做呢,要用什么器件?另外我的数据传输速度有5M
我主攻嵌入式,模拟方面我太菜了,请多指点了

网友A:
呵呵...没办法工作上需要!
楼上你说的转化成电流应该怎么做呢,要用什么器件?另外我的数据传输速度有5M
我主攻嵌入式,模拟方面我太菜了,请多指点了 ...
引用 楼主:

3.3V的信号,用60CM的杜邦线连接,想实现传输速度5M ?

我的天,你可以真敢想,咱不开玩笑,;P

另外,不要用主攻嵌入式这样的思想来进行自我麻痹,基本的一些电路知识等还是需要知道的,否则,你就只写你的代码好了,让硬件工程师想办法去吧,但那样的话,你一辈子也做不到系统工程师职位。

楼主:
目前数据错误率很低 应该有希望的
  你说的那个电压转成电流传输方法,倒是可以试一试,缺点是器件价格太贵,如果今后16通道就很麻烦了
我自己也想了办法,不知行不行,就是在通道内串一个运放做的电压跟随器?

网友A:
每根线上都是5M的速度?60CM长度?3.3VDC?

如果这三个参数就这样的,俺认为是一点希望也没有。

楼主:
这个我没有说清 5M的意思收发数据的时钟是5M。哪有数据变化都是5M的。不要抠这些小节了!
下班前我又试了一下,在线路中串接了一个50HOM的电阻,试了几次每次都OK!
  看了一下波形,发现低电平上的毛刺已经上跳的不那么厉害了,可还是有点的。
这个串联的电阻应该叫匹配电阻吧,是线路阻抗不匹配引起的!如果是这个原因引起的话,还有没有其它改善的办法?来进一步压低毛刺!

楼主:
虽然没有得到满意答案,还是要感谢!现实中遇到的问题是书本上学不到的,所以一定要发帖交流!呵呵

网友B:
呵呵,我们的网友是很可爱的,有问题还是多问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