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容值怎么选择

楼主(2011-07-26):
现我想在DC24V正负极之间加一电容防止电压波动。容值该如何选择,电解电容和普通瓷片电容哪个好。最好能提供一下理论依据。谢谢各位大侠。

网友A:
如果目的是“防止电压波动”,那么电容量越大越好。实际上当然需要考虑成本,那么要根据负载电流和允许的波动范围来确定。

楼主:
回复 网友A:
在电解电容和瓷片电容之间该如何选择呢?两者在防止电压波动这个功能上各有什么优势?

网友B:
今天画SCH,考虑了很长时间钽电容和积层陶瓷电容互换的问题。
经过上网搜索、查看书籍和自己思考,得到如下结论:
一般来说,如果陶瓷电容容量能够达到钽电容的容量,那么就可以替换。
证明:
1,查看Intel的参考原理图。在Intel的参考Sch上,一般22uF的旁路电容都用陶瓷电容,只有电源处的大电容(220uF,330uF,470uF)用钽电容。因为这些几百uF的容量陶瓷电容的确达不到。
2,自己的思考。
2A,电容的作用基本只和电容量有关。电容的作用很简单,就是滤波(去耦、旁路),而滤波一般都针对特定频率范围。大电容滤低频,小电容滤高频。既然只和容量有关,那么当然可以互换。
2B,电容的历史。最初,大家用传统的方法做电容(导电材料夹着绝缘材料),做出来的电容都是无极性的。但是慢慢地,大家发现了一个问题:这样做的电容容值不够大,不满足一些场合的应用。于是,聪明的人们想出了一个办法:电解电容(钽电容也属于电解电容,只不过是固体电解电容),但是大家发现它还是有缺点:有极性,接反了会爆掉。不过没有办法,大家要用它(电源处需要大电容滤波),就忍了。所以,从电容的历史来看,一般的应用,陶瓷电容应该都没有问题。
2C,真的是这样吗?传说中,“陶瓷电容的电压稳定性和温度稳定性没钽电容好”。即:在电容两端加不同的电压陶瓷电容变化较大;在不同温度下,陶瓷电容变化较大。我却不以为然。
2C.1,一般PCB级电路,都是5V左右电压。在如此低的电压,在如此小的电压波动范围中,电容的电压稳定性没有意义。
2C.2,现在有温度补偿陶瓷电容和宽温陶瓷电容。既然有这样的电容,就能说明陶瓷电容的温度特性不会差,否则怎么用在宽温?
2C.3,另外,现在日本厂商都在主攻积层陶瓷电容,积层陶瓷电容的特性是越来越好了。
我把陶瓷电容说得这么好,钽电容就没有用处了?不是,它就用在电源进出口处,那里需要大电容量的电容,目前陶瓷电容没法做到。
这里只谈了钽电容和陶瓷电容,那么铝电解电容呢?因为我不常用,所以不多说。其实铝电解电容比钽电容容值更大,成本更低,寿命更短,更容易爆。
现在,在PCB板级,大家一般都只谈这三种电容,其他电容基本不用,除非是特殊应用。
仅供参考

网友C:
工频纹波用电解,高频纹波(例如开关电源的、射频干扰)用瓷片。原理就是电容越大容抗越小、频率越高容抗越小,但电解在高频时效果不是很好,因此要用瓷片等谐振频率高的无感电容。可以同时用。

很多情况下,电源内部已经有了输出电容,因此再并联容量不大的,不一定有什么显著改善。

另外,并联电容对于电压的慢速波动,没有任何效果。

网友D:
防止电压波动,我觉得可以加一个瞬变二极管啊,反接就可以的!

网友D:
现我想在DC24V正负极之间加一电容防止电压波动。容值该如何选择,电解电容和普通瓷片电容哪个好。最好能提供一下理论依据。谢谢各位大侠。
引用 楼主:

防止波动,为什么要用电容?

网友E:
4楼的说的很有道理啊

网友F:
工频纹波用电解,高频纹波(例如开关电源的、射频干扰)用瓷片,比较泛

网友G:
以下仅个人经验:
这个电容的目的就是滤波.这个要根据你设计电源 需要的纹波大小来计算  电容充放电时间(这里就不说这个了)的计算 或是你可以用模拟软模拟 其实 也是软件计算了的
最简单的电源滤波需要二个电容  一个104独石 ( 抑制高频电容),一个电解电容,据纹波大小来计算.
再则可以用PI型滤波等达到你纹波的要求.

网友H:
看电流多大 12A的话用50V470uF的就行了 20A的 用50v1000uF的 另外不论用哪个电容都要 再加上一个CBB104 和一个10K电阻 的 这样 可以减少 波纹电压及高频电压噪声干扰

网友I:
从大加到小,虑低频再虑高频。电解和陶瓷都用:lol输出效果绝对好很多

楼主:
回复 网友I:
电解用大的?瓷片用小的?

楼主:
回复 网友H:
能讲解一下数据怎么来的么?

楼主:
其实这个问题的的最初是直流电经长线传输,在进入设备之前如何对处理,让其在24V稳定。我本设想用加电容的方式改善,不知道各位大侠有什么更好的方法。

网友J:
关于4L说的陶瓷电容的电压稳定性和温度稳定性,我觉得还是要具体看哪一类的陶瓷电容吧。以下有两个图,分别是温度-电容变化值,直流电压-电容变化值的曲线。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