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定时器增计数模式和连续计数模式的区别

楼主(2011-07-26):
请问:定时器中增计数模式和连续计数模式有什么区别吗?难道就是增计数模式能计数到CCR0,而连续计数模式只能计数到65536?如果是这样,那在连续计数模式下就不用设置CCR0的值了,但我看到例程中,仍然设置了CCR0,不解,请指教。

#include  <msp430x14x.h>
void main(void)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 Stop WDT
  P3DIR |= BIT4;                            // P3.4 output
  CCTL0 = CCIE;                             // CCR0 interrupt enabled
  CCR0 = 50000;
  TACTL = TASSEL_2 + MC_2;                  // SMCLK, contmode
  _BIS_SR(LPM0_bits + GIE);                 // Enter LPM0 w/ interrupt
}
// Timer A0 interrupt service routine
#pragma vector=TIMERA0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Timer_A (void)
{
  P3OUT ^= BIT4;                            // Toggle P3.4
  CCR0 += 50000;                            // Add Offset to CCR0
}

网友A:
回复 网友B:

在连续模式,他就象闹表一样,而ccr0就象您定时的闹钟,每次到达ccr0,就会产生一个事件。

网友C:
又长见识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连续模式,计时器是要计满的,但是在计到CCRx时,产生中断;
而增计数模式,不需要计满,只要到CCRx,就会产生中断;
两者计数形式不一样,但最终效果是一样的,对吧?
令问:我看到有的程序里会这样设置CCR0=1000-1,这样写是什么意思?1000-1跟1000区别不大啊

网友A:
回复 网友B:

你可以把它看做闹钟和定时炸*的区别,闹钟响了,它还会继续走;但定时炸*到时直接炸了,时钟不会在继续走。
一个是循环事件,一个是单次事件。
您说的那个1000-1,这个要看写程序的人的思路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增计数是单次事件吗?在430一本教材上有这样一句话——计数器TAR可以增计数到CCR0的值,当计数到与CCR0的值相等时,定时器复位并从0开始重新计数。
从其他例程中也看到应用增计数模式的,应该不是单次事件。

网友A:
回复 网友B:

抱歉,这个是我理解错误,看成单次增计数模式了:(

在连续计数模式中,很多时候会用到CCR0、CCR1等信号,闹钟的例子最形象了,在周期循环定时中,CCR0、CCR1对应不同时刻的事件。这就是430定时器最大的特点,在一个循环中可以产生多个不同的定时事件。

网友D:
递增模式时,CCRx不能设为最大值.这一点是乎规格书上有明确说明,不过我没试过.

网友E:
永远的不知讲的很详细

网友F(2013-11-21):
引用 网友A:
1# 512365098

在连续模式,他就象闹表一样,而ccr0就象您定时的闹钟,每次到达ccr0,就会产生一个事件。 ...

CCR0 += 50000;  这句程序是什么意思?CCRO的最大值不是65536么,怎么能不断地增加?还是每次进入定时中断,CCRO会清零?

网友G(2014-03-18):
引用 网友F:
CCR0 += 50000;  这句程序是什么意思?CCRO的最大值不是65536么,怎么能不断地增加?还是每次进入定时中 ...

lz这个问题明白了吗,我也不明白这个问题,+50000后就超出65535了呢

网友H:
个人认为增计数模式跟连续计数模式没多大区别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F:
CCR0 += 50000;  这句程序是什么意思?CCRO的最大值不是65536么,怎么能不断地增加?还是每次进入定时中 ...

我已经明白了。

增计数模式只能设置一个CCR0(小于65535)来产生一个中断/事件。
连续模式可以设置CCR0,CCR1(小于65535)等来产生多个中断,这样就可以产生时间间隔(占空比)不同的方波了。

至于+=50000的问题的解释:当进入中断后,CCR0 +=50000,这时CCR0=10 0000,超过了16位最大值65535了,这时硬件会把多出的高16位截掉,剩下低16位,即10 0000&0x0000FFFF=0x86A0=34464,即下一次定时器计数值TAR要和34464比较。计数器TAR也是16位的,当记到65535再加1后他就会自动变为0,直到记到34464,和CCR0值一样后又发生一次中断,这样的话定时器的中断时间间隔永远保持在了50000。

如果在中断中不 +=50000的话,那么以后的中断间隔就是65535了。

如果直接是 =50000的话,那么以后的中断间隔就是50000+(65535-50000)=65535,和上面效果一样了。

网友G:
刚才我在msp430f5438A上写程序跑了一下,验证了我上面说的是对的。效果非常的好。

网友F(2014-05-28):
引用 网友G:
我已经明白了。

增计数模式只能设置一个CCR0(小于65535)来产生一个中断/事件。

连续模式,除了计数到设置的CCRO,CCR1时产生中断,在计数到65535时也会产生中断?

网友G:
引用 网友F:
连续模式,除了计数到设置的CCRO,CCR1时产生中断,在计数到65535时也会产生中断? ...

不会产生这个中断的

网友I:
跟楼上各位的学习的了,定时器的这集中工作模式其实不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