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不用多路开关的情况下如何同时采集电压和电流数据?

楼主(2011-07-26):
模数转换的时候,在不用多路开关的情况下如何同时采集电压和电流数据?

网友A:
MAX11046

不会是BGA吧!这样打样调试就麻烦大了。

网友B:
用能同时采集交流电流和电压的芯片,看你精度要求了;
推荐你一个,SD3003,自带MCU,详细可参考www.sdicmicro.cn;

网友C(2011-11-10):
多路AD芯片,就是好贵啊!

网友D:
可以买专用的电能计量IC,单项的,有很多型号都可以测量,价格也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