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频切换会死掉

楼主(2011-07-26):
最近做了一个手持设备,要求有两路模拟视频输入,经采集以后输出一路复合信号。
我使用了两个摄像头,一个作为内部摄像头,一个作为外插的摄像头。当插入外部摄像头时,把内部摄像头的电断了(用了一个MOS管跟一个非门芯片来实现)
当我从内部切换到外部,没有问题。但是当我拔掉外部的摄像头切换到内部的时候,主板直接重启了(把主板的复位去掉,那AMCAP软件就会死掉)

我用的切换的模拟开关是MAX4310ESA
摄像头是3.3V供电,消耗电流是200mA左右
主板是nano主板

如果我一直给内部摄像头供电,那样切换就不会死,但是消耗的功率太大了,电池供电时间会短

哪位大侠帮我分析一下是什么原因造成重启的
是电流变化太大了吗?

网友A:
感觉像是电源端出现的问题,先用直流电源供电试试,看是否还会重启,如果不重启,就是电源在负载有较大变化时跌落电压过大造成的主版重启。

楼主:
电源:12V直接供电给主板,摄像头供电3.3V是12V经过LDO转换而来
电压不应该有很大的变化啊

网友A:
下掉LDO,直接在LDO输出那里给3.3V试试看

网友B:
电源:12V直接供电给主板,摄像头供电3.3V是12V经过LDO转换而来
电压不应该有很大的变化啊
引用 楼主:

LDO Pd = (12V-3.3V)*0.2A=1.74W。

网友C:
插拔电流过大,有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