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S 可以产生单周期的 PWM 波形吗?

楼主(2011-07-26):
用 PWM 或 TIMER 都可以,要由外部信号直接触发产生。

网友A:
可以,在外部信号触发的中断中,使能PWM;在PWM的周期中断中,disable PWM。

楼主:
由中断触发 PWM 在时序上没法同步,能由外部信号直接开始 PWM 周期吗?

网友B:
问题可能在PWM的刷新机制中,比如中断中禁止PWM时候,第二个周期的PWM已经启动了,及时禁止了也需要等到这个周期结束了才能响应。

网友C:
目前没有硬件支持外部直接触发pwm 。

网友C:
回复 网友B:

严重同意 看你的pwm 时钟跑多快,还有中断响应到处理时间多少。

网友D:
是啊,看你的pwm 时钟跑多快

楼主:
谢谢回复!
看来只能换了。

网友B:
回复 楼主:
你可以用定时器模拟或是delay产生一个单周期PWM波形.

楼主:
怎么做? 关键是要与外部信号同步,用软件产生无法满足要求!

网友A:
回复 楼主:

与外部信号同步的精度或者时间误差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