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 usb 发送数据问题

楼主(2011-07-26):
经过一定时间的调试,本人碰到如下困难,还望有经验的高手指点。
用STM32F103RC的USB模块,是用ST官方例程的Massstorage改写而成,如今的问题是:用MFC写的用户程序,发送数据,硬件程序能产生中断,接收的数据正确,能将数据写相应的寄存器,但是第二次发送数据就会死机,用户程序卡死,STM32不发生中断,下位机完全没有反应......
如果说是第一次发送数据的问题的话,用块传输一数据包后,如之前香主据说,USB模块会回复一个ACK,应该不会影响到第二次的传输,有些摸不着头脑?
另外,应用程序发送一次读取STM32flash中的数据的命令,读取也能成功

网友A:
接收完第一次数据后,需要重新配置STM32的接收端点,表示设备准备好,否则设备端响应NAK。

你最好把USB协议研究清楚,再做实际项目。

楼主:
那应该是103的库与107的库不一样的,之前用107的,不用重新配置接收端点,所以就在做103的时候有问题

网友A:
STM32F103的USB模块与STM32F107的不一样。

网友B:
人生充满悲剧

楼主:
唉......都是我的错......多谢香主提醒,一定要细心研读一下usb协议,之前不够认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