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楼主(2011-07-26):
请问各位大虾,请问我在做一个实验,电源适配器提供的电压是12V,电流100mA,而我所用的器件最低需要12V,125mA,请问怎么解决?

网友A:
买个容量足够的电源。

网友A:
“我所用的器件最低需要12V,125mA”
最低需要125mA,最高呢?

网友B:
电子市场12V,5A的适配器大把的。

楼主:
最高136mA,我选用12V,200mA 的适配器可以?

楼主:
最高136mA,请问我买个12V,200mA的电源适配器可以吗?

网友:
最高136mA,请问我买个12V,200mA的电源适配器可以吗?
引用 楼主:

最好选择1A以上的,因为你系统上电瞬间电流可能很大导致电源不能正常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