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IO(PA10)读取外部信号,感觉无法判断低电平

楼主(2011-07-26):
CPU:STM32F103c8

试了2块板子都是这样。
另外,试了一下PA8,和pa10同样现象。
然后,我换了个IO(PB0)就好了。
这是怎么回事呢,程序也没配错啊,如果坏了,怎么2块板坏的同一个地方

网友A:
初始化有问题或操作有问题。

楼主:
除了这个PA0配成上拉输入

其它普通IO全部是推挽输出,输出高电平。

pa10是usart1的 RX,我只用Tx,Rx脚没初始化,以为是初始化串口这个问题,现在串口初始化屏蔽了,问题依旧,还有PA8是USart1-Ck,和串口相关的不行,pb0没有串口相关的就好用

网友A:
如果你认为初始化没有问题,也有可能是电路板上的问题。

网友A:
除了这个PA0配成上拉输入

其它普通IO全部是推挽输出,输出高电平

pa10是usart1的 RX,我只用Tx,Rx脚没初始化,以为是初始化串口这个问题,现在串口初始化屏蔽了,问题依旧,还有PA8是USart1-Ck,和串口相关的不 ...
引用 网友B:

配置IO为推挽输出,怎么可能读取外部信号呢? :@

楼主:
我有个IO初始化函数

每个功能都有自己的初始化函数 再配置对应I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