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下怎么把板子的4个角改成倒角

楼主(2011-07-26):
我一直都是用模板来生成PCB的,我现在板子已经做的差不多了,重新用模板的话太麻烦了,可以直接在现有的PCB上把4个角改成倒角吗。
THX~

网友A:
可以直接重新画板框,用圆弧在直角的地方画,再删除直角,再重新铺铜

楼主:
我用的是AD,他的板框都只能直角的嘛,怎么画圆弧啊。

网友A:
切换到keep-out layer 层 放置 圆弧 在板框要导圆的地方画圆弧,画完删除直角边即可

楼主:
是这个样子吗,keepout层可以画圆弧,可以板子的边缘,黑色的地方还是直角啊

楼主:
哈哈~是我太笨了,搞定了,谢谢你。

网友B:
还可以直接定义板子外形,背景就和板子外形一样了

网友C:
可以导出DXF 到AUTOCAD中修改后,再导入到PCB中来

网友D:
再把修改后的PCB设置为模板,下次就不用再修改了。

网友E:
回复 楼主:

不以为黑色为准,PCB的物理外形以机械1层为准。

网友F:
机械1层? 是keepout层吧?

网友G:
觉得麻烦就叫板厂弄吧。。

网友H(2011-09-29):
上楼好主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