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部分是否要隔离

楼主(2011-07-26):
在做一款仪表,要求输出两路4-20ma信号给PLC或其他仪表用,DA芯片用的是I2C接口的DAC6571。
想请教下各位大侠,DA部分(电源,DA芯片,4-20ma输出电路)是否有必要和CPU电路隔离?考虑到安全因素我觉得应当隔离,但DA芯片是I2C接口,我查了一下用光耦隔离好像需要用的器件还不少而且通讯时还会有毛刺,还有一种是用ADuM1251 磁耦隔离挺简单,不知大家都用什么方法?ADuM1251 也不知贵不贵

网友A:
ADuM1251 是可以免费申请的哦
隔离与否我个人认为主要在于你的数字电源干净与否
如果干净那么不需要隔离,因为DA的输出阻抗很小,所以被耦合进的噪声不会很大
如果数字电源很脏,那么最好是隔离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