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毕业的菜鸟求救!!!LLC半桥中点的电压波形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1-07-26):
刚毕业,现在帮一工程师做实验,但我现在遇到了问题,就是LLC开关管半桥的中点的电压波形竟然在上升阶段中竟然有个“下降”。由于原来在学校没接触过电源方面的东西,现在只是看了LLC的一点皮毛,不知道引起这个波形的原因。

楼主:
请各位大侠帮帮我:P

楼主:
回复 网友A:

能不能分析下啊!谢谢啊,现在还没弄明白

网友B:
驱动没做好,mosfet用什么驱动?变压器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hehe  不好意思,图是公司的,我不好拿出来,别见怪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啊!用IC驱动的,但我没给半桥上电时,驱动信号很正常。如果进入zcs区有没有可能会产生这种波形呢?

网友C:
知道引起这个波形的原因

楼主:
回复 网友C:

能不能给我讲讲啊,谢谢哦

网友D(2012-09-09):
求lz公布一下现在的具体答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