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EMC试验输入输出电路保护的问题。

楼主(2011-07-26):
自动化设备的输入输出端子都要对机壳做冲击电压、电快速瞬变脉冲群、震荡波、浪涌干扰等试验,要想获得通过,在设计阶段要注意些什么?与输入输出端子连接的元器件有什么特别要求?这些输入输出电路要做哪些保护措施?谢谢!

网友A:
要注意两个线之间的距离应该足够,端子要满足安规要求,厚度要足够,

楼主:
感谢2楼的回答!如图所示的开关量输入电路(KC与输入端子连接),在做EMC试验时,要在KC上与机壳(大地)之间做冲击电压、电快速瞬变脉冲群、震荡波、浪涌干扰等试验,除了布板要注意外,不需要采取保护措施吗?

网友A:
感谢2楼的回答!如图所示的开关量输入电路(KC与输入端子连接),在做EMC试验时,要在KC上与机壳(大地)之间做冲击电压、电快速瞬变脉冲群、震荡波、浪涌干扰等试验,除了布板要注意外,不需要采取保护措施吗? ...
引用 楼主:

你说的冲击电压,俺不知道这属于何种测试,请考虑你对该测试项的描述是否规范、合理?

另外,对于传导EMC测试,基本都是对于输入输出描述的,而你的KC是在板内,一般是不应该在其上面施加干扰信号的。

楼主:
我的KC实际就是输入端子,在这里只是示意图,元器件是否放在板内与原理图所示没有必然联系而取决于PCB上元器件的布置,也许是我没有说清楚。

网友B:
加隔离和滤波

网友A:
如果你一定要在上面施加干扰信号,那么电快速瞬变脉冲群(EFT)很好处理,在VCC1/GND1和U1/2两端各并接一个104电容,板对板连接的线缆使用屏蔽线,并可靠接地,则使用耦合夹做EFT测试时,基本都能通过。

估计你的充电电压和浪涌说的是基本相同的测试,对于浪涌来说,必须安装适当的吸收元件,例如,可以增加隔离变压器,加装压敏或者TVS等。

你的震荡波测试是否是汽车电子中的那个测试,如果是,基本和对付EFT措施差不多。

网友C(2011-09-27):
这个电路肯定需要增加保护措施的,对于开关量输入电路,浪涌保护尤为重要,如果不考虑与大地之间的绝缘的话,可以在两个输入端各自增加对大地的共模保护(如压敏电阻、放电管、TVS)以及差模保护(如双向TVS),此效果比较好。如果要考虑与大地之间的绝缘,可以选用上述方案但对地的共模保护器件的击穿电压值必须大于绝缘电压,这样成本较高。或者采用直接与大地绝缘的方法,不需共模保护器件,在系统地与大地之间接Y电容(注意耐压值要足够),这就需要你注意系统的布局和隔离,不能将浪涌电压耦合到线路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