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能进行vhdl和verilog混合开发吗?

楼主(2011-07-26):
vhdl调用verilog的module
或者verilog调用vhdl

仿真验证的话应该有工具支持这样做.
不知道ISE支不支持这样用?

网友A:
回复 楼主:
这个是可以的
现在绝大多数的FPGA的综合工具都允许创建一个包含VHDL和Verilog文件的工程。
VHDL设计可以例化一个verilog模块,verilog设计可以例化一个vhdl实体。
在工程中要注意大小写和允许使用的数据类型。

楼主:
太感谢了,那如何用呢?比如在vhdl里面用一个verilog module?

网友B:
长见识了

网友C:
VHDL文件里不可以建立verilog语言

可以另外建立.v文件,封装后放在原理图中就可以应用了

网友D(2011-10-24):
就是说vhdl和verilog可以互相为顶层或者底层?

网友E:
就是说vhdl和verilog可以互相为顶层或者底层?
引用 网友D:

是滴~

网友F:
现在版本下,这个已经不是问题了

网友E:
现在版本下,这个已经不是问题了
引用 网友F:

马上13.3了,期待。

楼主:
更期待13.4

网友D:
期待14.1 没有ISE的版本:lol

网友E:
期待14.1 没有ISE的版本:lol
引用 网友D:

;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