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扩压

楼主(2011-07-26):
请教高手,什么是浮电源技术,怎样利用浮电源技术实现运放的扩压。这是电路图,这样看的话运放的正负电源不是不对称了吗?这个电路可以实现扩压吗?

网友A:
是浮地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也不太清楚,在网上看到的,上面是电路图,可以帮忙分析一下吗?

网友B:
3001是电流反馈型,经过两个三极管电流放大,给3001,达到扩压目的

网友C:
“这样看的话运放的正负电源不是不对称了吗?”
楼主从哪里看出来的不对称?

楼主:
回复 网友C:
Vb1=1/2(Vcc+Vo)
Vb2=1/2(-Vcc+vo)
V+=1/2(Vcc+Vo)-0.7=15+1/2Vo-0.7=14.3+1/2Vo
V-=1/2(-Vcc+vo)+0.7=-15+1/2Vo+0.7=-14.3+1/2Vo
不知道这样计算对不对。

网友C:
6楼:
如此,则首帖图中运放输出端(6脚)与R2R3之间应该有个点(dot)。

楼主:
回复 网友C:
对啊,那应该是没有点的吧,
另外下面这个电路是用来实现功率放大的,可是我看不出来为什么3001要放大-30倍,不知道是不是电流反馈型运放的比例计算和电压反馈的不同。

网友C:
很蹊跷的电路。
为什么要用四支电容并联?电容量相差并不大。

楼主:
9# maychang 为提升电路高频特性,经反复不断加入电容,最后C1 ~ C8 构成了补偿电容。 调试过程中的电路。运放构成的是反向比例运算吗?不知道为什么要放大30倍。

网友D:
放大倍数,要考虑输入与输出的需求!

网友E:
楼主(1楼)的这个电路不是扩压电路。真要是运放扩压到30V,不仅是运放的电源可以接+-30V电源,更要输出达到接近+-30V的摆幅。

其实R1到R4以及两个三极管,就是把+-30V变为+-15V供给运放。这可以简单的用两个15V的稳压管解决,类似HP3458A的方法:

至于8楼给出的更完整的电路,其中的D1、R10、R8等,具有电平移位功能,才是所谓的扩压电路,使得输出管可以享用+-30V电源。

最后,8楼的电路,Q2接错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能不能通过这个电路算出来电压最大扩到多少啊?

网友C:
13楼:
注意12楼回复。

网友F:
将电路分成几块就很明白了。
1.运放电源由2个三极管和电阻分压,将+/-30变成+/-15V
2.运放构成的反比例电路,G=-30
3.R8~R11,D1,D2,Q1,Q2构成一个功率放大级。其中Q2的DS方向错了。
你把这部分单独拿出来,去掉那些补偿电容和,并用三极管代替mos管,你就能在模电书上找到这个电路。
4.功率放大级是开环的,失真可能比较厉害。将负反馈点移动到输出点或好点,但需要一定改动。

网友G(2013-08-15):
引用 网友E:
楼主(1楼)的这个电路不是扩压电路。真要是运放扩压到30V,不仅是运放的电源可以接+-30V电源,更要输出达 ...

求指导~
我想知道什么是浮电源技术的电压扩压,概念就好,要是有对应电路就更好了。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