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12c5a60s2的ad

楼主(2011-07-26):
这个单片机的ad好像不是很准,我用电阻把12v左右电压分压之后接入单片机,按照电阻比例理论上单片机ad得出的电压值和万用表测得的有偏差,每次还需要标定一下,有时候能偏差将近1v,用c8051的单片机直接按电阻比例得出的电压值就挺准的,这是不是stc单片机的问题?求解

网友A:
是要标定,单片机电压如果不稳定,对数据采集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只能再浪费个AD口接电源。然后每次AD转换都顺便采样电源电压。

网友B:
我的做法:
ADC0接一个TL431,2.5V做基准,测得ADC值为ADC0;
ADC1接外部电压,测得ADC值为ADC1。

测量电压 = ADC1 * 2500 / ADC0,单位mV

网友C:
分压后的电压有多高啊?参考电压是多高?
还有像2楼说的,你的单片机电压是多少?

网友D:
估计即使STC的ADC再差也不至于到这个地步吧,还是检查检查设计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看样子只能标定一下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似乎是得加个基准电压了,谢谢

网友E:
STC的AD加辅助基准或校准后还是不错的:

https://bbs.21ic.com/icview-242267-1-1.html 看4楼 :)

网友F:
应该不是这个问题,你需要把输入电压加一个跟随器来调整阻抗。我也在做电压测量
我测出来的值很准,小数点后2位都是有效的。参考电压就是单片机的工作电压,只要你的电压稳定是不会出现1V左右的偏差的

网友G(2013-12-25):
现在准备用这块单片机做一个数字万用表,硬件电路还不知道如何搭建,还不知道如何开始

网友H:
建议用C8051F340,就没这么多问题了...

网友B:
我用STC的10位ADC做电压检测,100V量程,分辨率0.1V,读数0.0~99.9,一次标定,1年后,依然能保证不超过+-0.3% +-3个字的误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