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红外自学习,请教了!

楼主(2011-07-26):
想做个空调红外控制的东东,请教一下有经验的大侠

需求: 做一控制器,能通过红外控制任意空调的开关即可,不需要具有控制空调参数的功能。

因此控制器需要具有红外自学习功能,不知有木有比较好用的相关芯片(有资料更好啊),请大家推荐下!谢谢!非常感谢!严重感谢!

另外,这个思路不知对不对:用空调遥控器开关按键,对准控制器红外接收端,控制器cpu接收到空调开关按键红外编码并存储。存储器不要太大,够用就行,因为这个东西控制的空调一旦确定,就不会变更了。控制器cpu控制空调开关时,查询存储器开关编码,再发出。

菜鸟汗出,说错了  请不要留情~~

网友A:
这种东西市场上是有的,关键在于对市场上空调红外编码芯片类型的了解才能保证你的遥控器能学习绝大部分的空调遥控
其次学习的时候,可以设定一个清除按钮和LED指示灯来指示按键是否已经学习过功能

楼主:
这种东西市场上是有的,关键在于对市场上空调红外编码芯片类型的了解才能保证你的遥控器能学习绝大部分的空调遥控
其次学习的时候,可以设定一个清除按钮和LED指示灯来指示按键是否已经学习过功能 ...
引用 网友A:
先谢过了 !再搜搜看,市面上的不大合适

网友B:
看看我们的产品应该适合你
http://www.yofeng.com/irlearn.as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