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有的项目中 菜单Flash->Erase的功能无效

楼主(2011-07-26):
请教高手,我用的是STM32F203ZG,在打开不同项目时,有的项目打开后菜单Flash->Erase的功能有时会无效(保证选了ulink cortex debugger)?

网友A:
一切皆有可能。

可能你的项目配置问题,可能你的IDE软件问题,可能你的项目文件有问题,可能。。。。。。

楼主:
我用相同的文件重新创建一个新的项目,比较两个项目的Options for target 'target1'中的各项选择,完全相同,还是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