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同学有空,帮我配置一下IO,TFT显示的

楼主(2011-07-26):
我想这样配置
rs pa0
wr pa1
rd pa2
cs pa3
reset pa8
db0-pb0
db1-pb1
db2-pb2
......
db15-pb15

下面附原码
/*
                         \\\|///
                       \\  - -  //
                        (  @ @  )
+---------------------oOOo-(_)-oOOo-------------------------+
| Author   :wang kai          |
| Data     :2010-04-29                                    |
| Version  :V01                                           |
|   QQ       :447926737                                  |
|   Function :drive for 240*320 lcd          |
|                                                    |
| Discription:           |
|      drive ic: ILI9325 (9320)        |
|      IM3 = 0 : 8080 16bits paralle MPU interface |
|        DB1--DB8  DB10--DB17 are used                |
| History  :                                       |
|                                                           |
|                             Oooo       |
+-----------------------oooO--(   )-------------------------+
                       (   )   ) /
                        \ (   (_/
                         \_)
*/
/*---------------------------------------------------------------------------
引脚:
DOTCLK   --VCC      DB1  --PD14  D0
VSYNC  --VCC      DB2  --PD15  D1
HSYNS  --VCC      DB3  --PD0  D2
DEN   --VCC      DB4  --PD1  D3
IM3   --GND      DB5  --PE7  D4
DB9   --GND      DB6  --PE8  D5
DB0   --GND      DB7  --PE9  D6
          DB8  --PE10  D7
BL_CN    -- PA8 TIM1_CH1//背光灯 DB10  --PE11  D8
          DB11    --PE12  D9
CS#   --PG12      DB12  --PE13  D10
RS   --PF0      DB13  --PE14  D11
WR#   --PD5      DB14  --PE15  D12
RD#   --PD4      DB15  --PD8  D13
RESET#  --       DB16  --PD9  D14
                                  DB17  --PD10  D15
---------------------------------------------------------------------------*/
/*---------------------------------------------------------------------------
* LCD MPU interface & RGB interface
MCU模式:目前最常用的连接模式,一般是80系统(68系统已经不存在了)。数据位
传输有8位,9位,16位和18位。连线分为:CS/,RS(寄存器选择),RD/,WR/,再就
是数据线了。
  优点是:控制简单方便,无需时钟和同步信号。
     缺点是:要耗费GRAM,所以难以做到大屏。
RGB模式:大屏采用较多的模式,数据位传输也有6位,16位和18位之分。连线一般有:VSYNC,HSYNC
    ,DOTCLK,VLD,ENABLE,剩下就是数据线。它的优缺点正好和MCU模式相反。
MCU接口: 由 timing generator 产生时序信号,驱动 COM 和SEG驱动器。
RGB接口: 在写LCD register setting时,和MPU没有区别,用于液晶的初始化,常用的
模式是串口(这个串口是模拟串口,因为SCL,CS,SDK是挂在I/O上)两者的区别只在于
图像的写入方式。

* 操作 ili9325 其实就是写其内部 register 和 GRAM
读写 GRAM之前要先写入 0x0022 (参考ILI9325DS_V0.25.pdf  page 82)
*     _____________    G320         G319   (0,0)
  |    |    |     |      --------->>X
  |    | Y  32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2     G1     |
  |____________|  |   S1------------S720     \/
     (0,0)            Y
    X <------------
  操作 时 x(column)方向减
          y(row)   方向减
    GRAM地址 在 X方向更新
---------------------------------------------------------------------------*/
/*-------------------------------------------------------------------------*/
#include "stm32f10x_gpio.h"
#include "stm32f10x_rcc.h"
#include "lcd_ili9325.h"
#include "lcd_light.h"
/*-------------------------------------------------------------------------*/
#define pin_cs               (1 << 12)//pg12
#define pin_rs               (1 <<  0)//pf0
#define pin_wr               (1 <<  5)//pd5
#define pin_rd               (1 <<  4)//pd4

#define lcd_cs(x)             GPIOG->ODR = (GPIOG->ODR & ~pin_cs) | (x ? pin_cs : 0);
#define lcd_rs(x)             GPIOF->ODR = (GPIOF->ODR & ~pin_rs) | (x ? pin_rs : 0);
#define lcd_wr(x)             GPIOD->ODR = (GPIOD->ODR & ~pin_wr) | (x ? pin_wr : 0);
#define lcd_rd(x)             GPIOD->ODR = (GPIOD->ODR & ~pin_rd) | (x ? pin_rd : 0);
static unsigned int text_color = red, back_color = white;
/*-------------------------------------------------------------------------*/
//延时函数
static
void delay(volatile unsigned long cnt)
{
volatile unsigned int i = 0;
while(cnt--)
{
  for (i = 0; i < 2; i++)
  {
  __nop();
  }
}
}
//数据总线输入 d0---d15
static
void lcd_dataline_in(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 | GPIO_Pin_1 | GPIO_Pin_8 |
                                 GPIO_Pin_9 | GPIO_Pin_10 | GPIO_Pin_14 | GPIO_Pin_15;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PU;
   GPIO_Init(GPIOD,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7 | GPIO_Pin_8 | GPIO_Pin_9 | GPIO_Pin_10 |
                                GPIO_Pin_11 | GPIO_Pin_12 | GPIO_Pin_13 | GPIO_Pin_14 |
                                GPIO_Pin_15;

   GPIO_Init(GPIOE, &GPIO_InitStructure);
}
//数据总线输出方向 d0---d15
static
void lcd_dataline_ou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 | GPIO_Pin_1 | GPIO_Pin_8 |
                                 GPIO_Pin_9 | GPIO_Pin_10 | GPIO_Pin_14 | GPIO_Pin_15;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GPIOD,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7 | GPIO_Pin_8 | GPIO_Pin_9 | GPIO_Pin_10 |
                                GPIO_Pin_11 | GPIO_Pin_12 | GPIO_Pin_13 | GPIO_Pin_14 |
                                GPIO_Pin_15;

   GPIO_Init(GPIOE, &GPIO_InitStructure);
}
//从总线读数据
static
unsigned int bus_data_read(void)
{
unsigned int data = 0, i = 0, j = 0;
lcd_dataline_in();
delay(20);

i = GPIOD->IDR;
j = GPIOE->IDR;
data |= (i >> 14) & 0x0001;//pd14  d0
data |= (i >> 14) & 0x0002;//pd15  d1
data |= (i <<  2) & 0x0004;//pd0   d2
data |= (i <<  2) & 0x0008;//pd1   d3
data |= (j >>  3) & 0x1ff0;//pe7--15 d4--d12
data |= (i >>  5) & 0x0010;//pd8   d13
data |= (i >>  5) & 0x0020;//pd9   d14
data |= (i >>  5) & 0x0040;//pd10  d15
lcd_dataline_out();
return data;
}

//数据送入总线
static
void bus_data_write(unsigned int data)
{
//先清掉d0--d15
GPIO_ResetBits(GPIOD, GPIO_Pin_0 | GPIO_Pin_1 | GPIO_Pin_8 | GPIO_Pin_9 \
        | GPIO_Pin_10 | GPIO_Pin_14 | GPIO_Pin_15);
GPIO_ResetBits(GPIOE, GPIO_Pin_7 | GPIO_Pin_8 | GPIO_Pin_9 | GPIO_Pin_10 \
        | GPIO_Pin_11 | GPIO_Pin_12 | GPIO_Pin_13 | GPIO_Pin_14 | GPIO_Pin_15);
//再把相应位置1
if (data & 0x0001) GPIO_SetBits(GPIOD, GPIO_Pin_14);//d0
if (data & 0x0002) GPIO_SetBits(GPIOD, GPIO_Pin_15);//d1
if (data & 0x0004) GPIO_SetBits(GPIOD, GPIO_Pin_0);//d2
if (data & 0x0008) GPIO_SetBits(GPIOD, GPIO_Pin_1);//d3
    GPIO_SetBits(GPIOE, (data & 0x1ff0)<<3);//d4--d12
   GPIO_SetBits(GPIOD, (data & 0xe000)>>5);//d3--d15
}
//与lcd的控制io口配置
static
void lcd_io_config(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打开io口时钟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D | RCC_APB2Periph_GPIOE |
                         RCC_APB2Periph_GPIOF | RCC_APB2Periph_GPIOG, ENABLE);
// cs rs wr rd 输出模式
//rd wr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4 | GPIO_Pin_5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GPIOD, &GPIO_InitStructure);
//rs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
   GPIO_Init(GPIOF, &GPIO_InitStructure);
//cs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2;
   GPIO_Init(GPIOG, &GPIO_InitStructure);
//BL_CN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8;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lcd_dataline_out();
}
/*-------------------------------------------------------------------------*/
/*-------------------------------------------------------------------------*/

/*---------------------------------------------------------------------------
功能: 写lcd内部寄存器
---------------------------------------------------------------------------*/
void lcd_write_reg(unsigned int reg_index, unsigned int data)
{
lcd_cs(0);
lcd_rs(0);//cmd
lcd_rd(1);
   delay(1);
bus_data_write(reg_index);
lcd_wr(0);//上升沿写入
delay(1);
lcd_wr(1);
   lcd_rs(1);//data
delay(1);
bus_data_write(data);
lcd_wr(0);//上升沿写入
delay(1);
lcd_wr(1);
  lcd_cs(1);
}
/*---------------------------------------------------------------------------
功能: 写命令
---------------------------------------------------------------------------*/
void lcd_write_cmd(unsigned int cmd)
{
lcd_cs(0);
lcd_rs(0);//cmd
lcd_rd(1);
   delay(1);
bus_data_write(cmd);
lcd_wr(0);//上升沿写入
delay(1);
lcd_wr(1);
  lcd_cs(1);
}
/*---------------------------------------------------------------------------
功能: 写数据
---------------------------------------------------------------------------*/
void lcd_write_data(unsigned int data)
{
lcd_cs(0);
lcd_rs(1);//data
lcd_rd(1);
  delay(1);
bus_data_write(data);
lcd_wr(0);//上升沿写入
delay(1);
lcd_wr(1);
   lcd_cs(1);
}
/*---------------------------------------------------------------------------
功能: 读数据
---------------------------------------------------------------------------*/
unsigned int lcd_read_data(void)
{
unsigned int data = 0;
lcd_cs(0);
lcd_rs(1);//data
lcd_wr(1);
lcd_rd(0);
delay(1);
data = bus_data_read();
lcd_rd(1);

   lcd_cs(1);
return data;
}

/*---------------------------------------------------------------------------
功能: lcd 初始化
---------------------------------------------------------------------------*/
void lcd_ili9325_init(void)
{
lcd_io_config();
delay(50);
    //tim1_init();//pwm调节亮度
//用3225加上这三条
    //lcd_write_reg(0x00e3, 0x3008);//Set internal timing
    //lcd_write_reg(0x00e7, 0x0012);//Set internal timing
    //lcd_write_reg(0x00ef, 0x1231);//Set internal timing
    lcd_write_reg(0x0001, 0x0000);/* set SS=0 and SM=0  S1---S720 */
   lcd_write_reg(0x0002, 0x0700);// set 1 line inversion
   lcd_write_reg(0x0003, 0x1030);// set GRAM write direction and BGR=1.
   lcd_write_reg(0x0004, 0x0000);// Resize register
   lcd_write_reg(0x0008, 0x0207);// set the back porch and front porch
   lcd_write_reg(0x0009, 0x0000);// set non-display area refresh cycle ISC[3:0]
   lcd_write_reg(0x000a, 0x0000);// FMARK function
   lcd_write_reg(0x000c, 0x0000);// RGB interface setting
   lcd_write_reg(0x000d, 0x0000);// Frame marker Position
   lcd_write_reg(0x000f, 0x0000);// RGB interface polarity
/*-------------power on sequence------------*/
lcd_write_reg(0x0010, 0x0000);// SAP, BT[3:0], AP, DSTB, SLP, STB
   lcd_write_reg(0x0011, 0x0007);// DC1[2:0], DC0[2:0], VC[2:0]
   lcd_write_reg(0x0012, 0x0000);// VREG1OUT voltage
   lcd_write_reg(0x0013, 0x0000);// VDV[4:0] for VCOM amplitude
   delay(400000);                // Delay 200 MS , Dis-charge capacitor power voltage
   lcd_write_reg(0x0010, 0x1690);// SAP, BT[3:0], AP, DSTB, SLP, STB
   lcd_write_reg(0x0011, 0x0227);// R11H=0x0221 at VCI=3.3V, DC1[2:0], DC0[2:0], VC[2:0]
   delay(100000);      // Delay 50ms
   lcd_write_reg(0x0012, 0x001d);// External reference voltage= Vci;001d
   delay(100000);      // Delay 50ms
   lcd_write_reg(0x0013, 0x0800);// R13H=1D00 when R12H=009D;VDV[4:0] for VCOM amplitude
   lcd_write_reg(0x0029, 0x0014);// R29H=0013 when R12H=009D;VCM[5:0] for VCOMH
   lcd_write_reg(0x002b, 0x000B);// Frame Rate = 96Hz
   delay(100000);      // Delay 50ms
   lcd_write_reg(0x0020, 0x0000);// GRAM horizontal Address
   lcd_write_reg(0x0021, 0x0000);// GRAM Vertical Address
  /* ----------- Adjust the Gamma Curve ---------- */
   lcd_write_reg(0x0030, 0x0007);
   lcd_write_reg(0x0031, 0x0707);
   lcd_write_reg(0x0032, 0x0006);
   lcd_write_reg(0x0035, 0x0704);
   lcd_write_reg(0x0036, 0x1F04);
   lcd_write_reg(0x0037, 0x0004);
   lcd_write_reg(0x0038, 0x0000);
   lcd_write_reg(0x0039, 0x0706);
   lcd_write_reg(0x003c, 0x0701);
   lcd_write_reg(0x003d, 0x000F);
  /* ------------------ Set GRAM area --------------- */
   lcd_write_reg(0x0050, 0x0000);// Horizontal GRAM Start Address
   lcd_write_reg(0x0051,    239);// Horizontal GRAM End Address
   lcd_write_reg(0x0052, 0x0000);// Vertical GRAM Start Address
   lcd_write_reg(0x0053,    319);// Vertical GRAM Start Address
  lcd_write_reg(0x0060, 0x2700);/* GS=0 320 line */
   lcd_write_reg(0x0061, 0x0001);// NDL,VLE(滚屏允许), REV(灰度翻转)
   lcd_write_reg(0x006a, 0x0000);// set scrolling line
   /* -------------- Partial Display Control --------- */
   lcd_write_reg(0x0080, 0x0000);
   lcd_write_reg(0x0081, 0x0000);
   lcd_write_reg(0x0082, 0x0000);
   lcd_write_reg(0x0083, 0x0000);
   lcd_write_reg(0x0084, 0x0000);
   lcd_write_reg(0x0085, 0x0000);
   /* -------------- Panel Control ------------------- */
  lcd_write_reg(0x0090, 0x0010);
   lcd_write_reg(0x0092, 0x0000);
   lcd_write_reg(0x0093, 0x0003);
   lcd_write_reg(0x0095, 0x0110);
  lcd_write_reg(0x0097, 0x0000);
   lcd_write_reg(0x0098, 0x0000);
    /* Set GRAM write direction and BGR = 1 */
    /* I/D=11 (Horizontal : increment, Vertical : increment) */
    /* AM=0 (address is updated in Horizontal writing direction) */
   lcd_write_reg(0x0003, 0x1030);
   lcd_write_reg(0x0007, 0x0173);// 262K color and display ON
}

楼主:
/*---------------------------------------------------------------------------
功能:        清屏
---------------------------------------------------------------------------*/
void lcd_clear(unsigned int color)
{
    unsigned long i = 0;

        lcd_close_window();

        lcd_write_cmd(0x0022);//写GRAM之前 要先写0x0022
        for (i = 0; i < 320*240 ; i++)
        {
        lcd_write_data(color);
        }

}

/*---------------------------------------------------------------------------
功能:        display on
---------------------------------------------------------------------------*/
void lcd_display_on(void)
{
        lcd_write_reg(0x0007, 0x0173);
}

/*---------------------------------------------------------------------------
功能:        display off
---------------------------------------------------------------------------*/
void lcd_display_off(void)
{
        lcd_write_reg(0x0007, 0x0000);
}
/*---------------------------------------------------------------------------
功能:        设置光标位置
                row         :0--319
                column        :0--239
---------------------------------------------------------------------------*/
void lcd_set_cursor(unsigned int row, unsigned int column)
{
        lcd_write_reg(0x0021, row);                //v垂直方向
        lcd_write_reg(0x0020, column);        //h水平方向
}

/*---------------------------------------------------------------------------
功能:        开窗
---------------------------------------------------------------------------*/
void lcd_set_window(unsigned int row_s, unsigned int column_s,
                    unsigned int high, unsigned int wide)
{
        lcd_write_reg(0x0050, column_s);//水平起始地址

        if (column_s+wide <= 240)

        lcd_write_reg(0x0051, column_s+wide-1);//水平结束地址
        else
        lcd_write_reg(0x0051, 239);

        lcd_write_reg(0x0052, row_s);//垂直起始地址
        if (row_s+high <= 320)
        lcd_write_reg(0x0053, row_s+high-1);//垂直结束地址
        else
        lcd_write_reg(0x0053, 319);

        lcd_set_cursor(row_s, column_s);//光标设在左上角
}

/*---------------------------------------------------------------------------
功能:        关窗
---------------------------------------------------------------------------*/
void lcd_close_window(void)
{
        lcd_write_reg(0x0050, 0);//水平起始地址
        lcd_write_reg(0x0051, 239);//水平结束地址

        lcd_write_reg(0x0052, 0);//垂直起始地址
        lcd_write_reg(0x0053, 319);//垂直结束地址

        lcd_set_cursor(0, 0);//光标设在左上角
}

/*---------------------------------------------------------------------------
功能:        设置字体颜色
---------------------------------------------------------------------------*/
void lcd_text_color(unsigned int color)
{
        text_color = color;
}

/*---------------------------------------------------------------------------
功能:        设置背景颜色
---------------------------------------------------------------------------*/
void lcd_back_color(unsigned int color)
{
        back_color = color;
}

/*---------------------------------------------------------------------------
功能:        画英文字符         8宽*16高
---------------------------------------------------------------------------*/
void lcd_display_char(unsigned int row, unsigned int column, unsigned char ascii)
{
        unsigned char i = 0, j = 0;
        unsigned int z = row;

        for (j = 0; j < 16; j++)
    {
                lcd_set_cursor(z, column);

                lcd_write_cmd(0x0022);//写GRAM之前 要先写0x0022
                 for (i = 0; i< 8; i++)
                {
                        if (font[ascii-32][j] & (0x80>>i))         //空格 ascii =32
                        {
                                lcd_write_data(text_color);
                        }
                        else
                        {
                                lcd_write_data(back_color);
                        }
                }

            z++;
        }
        lcd_set_cursor(row, column+8);//光标放到下一个字符起始处
}

/*---------------------------------------------------------------------------
功能:        画中文字符         16宽*16高
---------------------------------------------------------------------------*/
void lcd_display_hzchar(unsigned int row, unsigned int column, unsigned char ascii[2])
{
        unsigned char i = 0, j = 0;
        unsigned int z = row;
        unsigned char region   = ascii[0]-0xa0;//得到区号  gb2312
        unsigned char location = ascii[1]-0xa0;//得到位号
        unsigned long index = (94*(region-1)+location-1)*32;//数组内地址

        for (j = 0; j < 16; j++)//列
        {
                lcd_set_cursor(z, column);

                lcd_write_cmd(0x0022);//写GRAM之前 要先写0x0022
                for (i = 0; i < 8; i++)//前半行
                {
                        if (hzdot[index] & (0x80>>i))
                        {
                                lcd_write_data(text_color);
                        }
                        else
                        {
                                lcd_write_data(back_color);
                        }
                }

                for (i = 0; i < 8; i++)//后半行
                {
                        if (hzdot[index+1] & (0x80>>i))
                        {
                                lcd_write_data(text_color);
                        }
                        else
                        {
                                lcd_write_data(back_color);
                        }
                }

                index += 2;
                z++;
        }

    lcd_set_cursor(row, column+16);//光标放到下一个字符起始处
}

/*---------------------------------------------------------------------------
功能:        显示字符串 中英文混合
---------------------------------------------------------------------------*/
void lcd_display(unsigned int row, unsigned int column, unsigned char *pdata)
{
        unsigned int i = column;

        while (*pdata)
        {
                if (*pdata < 128)
                {
                        lcd_display_char(row, i, *pdata);
                        i += 8;
                        pdata += 1;
                }
                else
                {
                        lcd_display_hzchar(row, i, pdata);
                          i += 16;
                        pdata += 2;
                }
        }
}

/*---------------------------------------------------------------------------
功能:        设置一个像素
---------------------------------------------------------------------------*/
void lcd_set_pixel(unsigned int row, unsigned int column, unsigned int color)
{
        lcd_write_reg(0x0021, row);                //v垂直方向
        lcd_write_reg(0x0020, column);        //h水平方向

        lcd_write_cmd(0x0022);
        lcd_write_data(color);
}
/*---------------------------------------------------------------------------
功能:        查看一个像素
---------------------------------------------------------------------------*/
unsigned int lcd_get_pixel(unsigned int row, unsigned int column)
{
        unsigned int col = 0;//, rgb = 0

        lcd_write_reg(0x0021, row);                //v垂直方向
        lcd_write_reg(0x0020, column);        //h水平方向

        lcd_write_cmd(0x0022);
        lcd_read_data();//dummy read

    col        = lcd_read_data();//BGR 排列
//  rgb = (col & 0x001f)<<11;
//        rgb |= (col & 0xf800)>>11;
//        rgb |= col & 0x07e0;
        return col;
}

/*---------------------------------------------------------------------------
功能:        画线
        0  :水平
                1  :竖直
---------------------------------------------------------------------------*/
void lcd_draw_line(unsigned int row, unsigned int column,
                                unsigned int len, unsigned color, unsigned char direct)
{
        unsigned int i = 0;

        if (direct)         //竖直线
        {
                for (i = 0; i < len; i++)
                {
                        lcd_set_cursor(row+i, column);
                          lcd_write_cmd(0x0022);
                        lcd_write_data(color);
                }
        }
        else                 //水平线
        {
                lcd_set_cursor(row, column);
                  lcd_write_cmd(0x0022);
                 for (i = 0; i < len; i++)
                {
                        lcd_write_data(color);
                }
        }
}

/*---------------------------------------------------------------------------
功能:        画矩形 并以颜色填充

---------------------------------------------------------------------------*/
void lcd_fill_rect(unsigned int row, unsigned int column,
             unsigned int high, unsigned int wide,unsigned int color )
{
        unsigned int i = 0;

        lcd_set_window(row, column, high, wide);

        lcd_write_cmd(0x0022);
        for        (i = 0; i < high*wide; i++)
        {
                lcd_write_data(color);
        }

        lcd_close_window();
}

/*---------------------------------------------------------------------------
功能:        画圆 并以颜色填充

                rad_ 是被填充的半径,<=rad
                rad_ =0 全填充, =rad-1 不填充        =rad 不画

        著名的bresenham画圆算法
---------------------------------------------------------------------------*/
void lcd_fill_circle(unsigned int row, unsigned int column, unsigned int rad, unsigned int color,
                     unsigned int rad_)

{
  signed long   D;/* Decision Variable */
  unsigned long CurX;/* Current X Value */
  unsigned long  CurY;/* Current Y Value */

  unsigned int i = 0;

  for (i = rad; i > rad_; i--)
  {
  //以下开始画一个圆
  D =3 - (i << 1); //3 - (rad << 1);
  CurX = 0;
  CurY = i;//rad;

  while (CurX <= CurY)
  {
    lcd_set_cursor(row + CurX, column + CurY);
    lcd_write_cmd(0x0022);
    lcd_write_data(color);

    lcd_set_cursor(row + CurX, column - CurY);
    lcd_write_cmd(0x0022);
    lcd_write_data(color);

    lcd_set_cursor(row - CurX, column + CurY);
    lcd_write_cmd(0x0022);
    lcd_write_data(color);

    lcd_set_cursor(row - CurX, column - CurY);
    lcd_write_cmd(0x0022);
    lcd_write_data(color);

    lcd_set_cursor(row + CurY, column + CurX);
    lcd_write_cmd(0x0022);
    lcd_write_data(color);

    lcd_set_cursor(row + CurY, column - CurX);
    lcd_write_cmd(0x0022);
    lcd_write_data(color);

    lcd_set_cursor(row - CurY, column + CurX);
    lcd_write_cmd(0x0022);
    lcd_write_data(color);

    lcd_set_cursor(row - CurY, column - CurX);
    lcd_write_cmd(0x0022);
    lcd_write_data(color);

    if (D < 0)
    {
      D += (CurX << 2) + 6;
    }
    else
    {
      D += ((CurX - CurY) << 2) + 10;
      CurY--;
    }
    CurX++;
  }
  //

  }
}

/*---------------------------------------------------------------------------
功能:        竖直滚屏
---------------------------------------------------------------------------*/
void lcd_scrol_screen(unsigned int line_num)
{
         lcd_write_reg(0x006a, line_num);// set scrolling line
         lcd_write_reg(0x0061, 0x0003);//enable scrol

//         lcd_write_reg(0x006a, line_num);// set scrolling line
//         lcd_write_reg(0x0061, 0x0001);////disable scrol
}

/*---------------------------------------------------------------------------
功能:        竖直滚屏禁止
---------------------------------------------------------------------------*/
void lcd_scrol_disable(void)
{
         lcd_write_reg(0x006a, 0x0000);// set scrolling line
         lcd_write_reg(0x0061, 0x0001);//disable scrol
}

网友A(2011-11-03):
要看完天都黑了

网友B:
用我们开发板的代码吧!

网友C:
LZ, 这个例子的程序还写得比较清楚的. 只需要 把你的 IO 跟这里对应一下.
void lcd_io_config(void)
void lcd_dataline_in(void)
unsigned int bus_data_read(void)
void bus_data_write(unsigned int data)
里面相关的端口依样画葫芦地替换一下.

网友D:
我手贱。
LZ的做法就是:肚子饿了,找到好吃的了,再找人帮忙嚼碎了喂嘴里去............

网友E:
这个东西以前配过,我帮你找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