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MOSFET发热大

楼主(2011-07-26):
见图片。 左边的图发热很小,右边的图发热大。

我是为了采集负载电流,所以在S极和地之间加入一个采样电阻,结果发热明显增大了。请问为什么?

网友A:
实际测试过温度有多少?
0.2欧姆电阻,电阻多少?
电阻功率0.2xIXI 算算有多少功率,大概换算下有多少温度,通过传导给了mosfet

网友A:
mosfet有没有加散热片?哪种封装的啊?

网友B:
可能是串的那个电阻限制了栅源极之间电容的充放电速度,开关损耗增大,导致的发热。

网友B:
或者是由于Vgs减小,导致漏极电流减小,导通时DS间承受一定电压。

楼主:
2楼,算电阻功率由什么意义?请详细说说。

楼主:
TO220封装的,加散热片了。 不加采样电阻时,MOS温度几乎和环境温度一样,发热非常小;加采样电阻以后,MOS温度大约60度(用手摸的),虽然不算高,但是我想不通为什么发热增加。

网友A:
很关键,你的M 电流是多少的?
你摸摸你的电阻烫手不?

楼主:
楼上,拜托说透彻点好不? 电阻为什么要烫?就算烫又和MOS发热有什么关系?

楼主:
“通过传导给了mosfet”,这是什么意思?

网友A:
打个比方:电流10A 0.2欧姆电阻
那电阻的功率就是10x10x0.2 那么大的功率难道电阻不发热?
当然实际你可能没有那么大的电流,所以要你测电流值
假设上述成立,MOS旁边有个发热源,你说会不会热。
当然MOS发热也有其他的可能。不过首先得要排除是否是电阻发热引起。

网友C:
还有一个5楼的说法,你的电流太大,电阻上电压太大,结果VGS=VPWM-VR偏小,MOS内阻加大,发热加大

网友C:
所以你的工作电流,PWM电压很关键

网友D:
加大驱动电压试一试.

网友E:
采样电阻的压降影响MOSFET的彻底导通,或者导通过程的时间变长,在mosfet上的功耗增大了。

网友F:
换一个1.5厘米左右的康铜丝(0.004欧)来代替你的0.2欧电阻应该就没有那种情况了 祝成功

网友F:
康铜丝是1.2的 长1.5厘米的 就行了 电阻大概是 0.004欧姆的

网友G:
你这个电流多大?PWM的驱动高电平电压又是多少?高电压的值减去电流成电阻值为在这个电阻两端的压降,如果压降过大,那MOS关就不是处在开关工作状态了,有可能长时间处在方法区域,不发热才怪

网友H:
mos管损耗和开关频率有关

网友I:
IRF530 Rds on很大的  MOS可以换换

网友J:
支持5,12楼

网友K:
楼主是这样的,针对楼上的电路,你想采集电流,你可以将电阻放到漏极个电机之间。
如果非要放在下面就要加自举电容了。
像你这样,Mos的导通状态被你改变了,因为栅源电压被0.2欧的电阻拉低了~
住祝成功:lol

楼主:
PWM电平是10V的,负载电流最大2.4A。 多谢回复,我改改试试。

网友L:
楼主,你的采样电阻的功率是多少W,现在比较通用的是1/16W 1/8W 1/4W。电阻功率P=I2R.R=0.2ohm,电流呢?电阻的实际的功率是否大过电阻本身规定的值?

网友M:
群里牛人还是很多的吗?

网友N:
加入采样电阻,电流越大,S极电压越高,Vgs减小,导通速度变慢。建议PWM经三极管之后再接入G极,目的是加快导通时间,减小进入放大区的时间,降低损耗

网友O:
同意4楼观点

网友I:
安全工作区选好了 只要管子不坏 发热大又有什么? 多少温度都没说 用手摸 感觉是不对的

网友P:
估计一切是错觉,说不定LZ也没交待清楚,没加电阻时可能是一直导通,加电阻后是PWM驱动也不一定。
总之不管是什么问题产生的,换个低导通电阻的MOS管才是解决办法。

网友Q(2012-03-25):
我也是出现这样的情况,现在恨纠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