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switch语句中的defualt分支的全部内容只是break;

楼主(2011-07-26):
如题,如果switch语句中的defualt分支的全部内容只是一个break,那个,这个分支是不是根本就不用写啊???
如:
switch(func)
{
case 1:........break;
....
case n:......break;
defualt:break;
}

网友A:
switch中的最后一个语句的break是可以不加的,加上是为了以后维护的方便。

网友B:
语法如此规定,即使不写在某些编译器中能编译通过,也不应该不写,估计多数编译器会给出一条警告。

网友C:
可以不写,不过写了以后软件会比较稳定

楼主:
为什么比较稳定???

你写上也是什么都不做,不写也是什么都不做。。。

另外,可能我说的不太清楚,让有些朋友误会了——比如二楼的朋友!!!!

我说的,不是break是不是可以不写,而是整个defualt分支是不是可以不写,就是连defualt这个关键字都省了——反正这个分支也什么都不做,只有一个break语句。。。

不知对程序有没有影响???

网友D:
没影响
写上这个只是万一程序那个部分导致SWITCH出错可以跳出

网友E:
还是写上吧,哪怕仅仅为了书写规范。

一个分支语句的default说的是不符合上述所有case里的条件时执行的函数,哪怕仅仅是执行break,也是为了说明这些不满足条件时的出口。更何况有的时候它真就不只是break。

这里总可以加个注释,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