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W问题

楼主(2011-07-26):
求香主答复:
  使用STM32W做ZigBee产品,使用了SL2432的前端芯片和双天线,使用陶瓷天线时发现会不停复位,切换成外置天线后,有时候也会复位,跟踪代码最后发现是在phy-common.c的第809行,(macIdleToOk函数)中判断后复位了,我们只有库,没有代码,求香主查一下源代码,告诉我该行是判断什么的,应该是一个assert语句。

网友A:
对不起,我没有源代码,也不会这个产品。

楼主:
那需要找ember才有?ember的网站上没有找到论坛。

楼主:
把天线换了个方向,问题就不出现了,奇怪,总是个隐患,ember网站上连个论坛都没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