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变压器设计

楼主(2011-07-26):
请问高手们 我设计中遇到问题了?请高手们帮我解答一下??
在220v 50hz ac输入  7V 2A输出
输出功率 选用100kz   电源效率80%
正激式  占空比 取0.45
这样就可以计算了
可得 1 工作周期T=10us  Ton=4.5s
      2  变压器次级输出电压  Vs=17.8 v
      3 计算 变压器的匝数比  我就在这里不知道怎么做了??
   书上说 先找出变压器初级的最低直流电源Vp(min)   我不知道怎么找 请高手们帮我找找???

楼主:
怎么去确定变压器线圈的匝数 这个Vp(min)是很关键的 我在里被卡住了 请大家都来参与 这是学习开关电源中的重点和难点

楼主:
怎么没有人参与呢

网友A:
书上说 先找出变压器初级的最低直流电源Vp(min)

220V交流电压不是固定不变的,可能变化5%,甚至变化10%,所以应该以198V(-10%)计算。
198V整流和电容滤波后得到的直流电压含纹波,“书上说……”的电压是指含纹波的直流电压的谷值。

楼主:
拿你的意思是Vp(min)=198v呀

楼主:
更具经验值 220v在+(-)20%的纹波  如果这样的话 Vmin=220v*80%=176v
   Vp(min)=176*1.4 =246.4v 这样你觉得我对吗 maychang

楼主:
maychang 你说一下 我这里去变压器最低直流电压Vp(min)=????:'(

楼主:
求求大家给说具体些呀  我第一次接触开关电源 有点困难 大家的帮帮我  Vp(min)=???
:'(

楼主:
maychang发表于 2011-7-26 14:54 | 只看该作者 回复 引用 评分 报告 返回版面 TOP  得分:0
4楼: 书上说 先找出变压器初级的最低直流电源Vp(min)

220V交流电压不是固定不变的,可能变化5%,甚至变化10%,所以应该以198V(-10%)计算。
198V整流和电容滤波后得到的直流电压含纹波,“书上说……”的电压是指含纹波的直流电压的谷值。

那你的意思是Vp(min)=198v呀
maychang

网友A:
5楼~9楼:
“那你的意思是Vp(min)=198v呀”
不是。

此值与220V交流电源允许变化范围(你自己规定的)、交流电源电源内阻、使用的整流电路、滤波电容容量、负载电流有关,很难准确计算。通常是估计一个最低值,并放一定余量(往低放!不是往高放),以保证在交流电源输入最低并且负载最重时仍能够保证开关电源输出性能。

楼主:
11楼:  你知道不??帮我看看

网友B:
交流电应该先整流成直流吧,然后再通过开关电源进行变换。输入的电压范围根据变换的直流情况来看。菜鸟的想法,呵呵,俺只做过直流的开关电源

网友C:
打酱油的路过.

网友D:
理论上,V2=V1*K*(Ton/(Ton+Toff),K是匝数比,K=n2/n1。重要的是防止铁芯饱和。

网友E:
这是一个大概值,你可以根据所给的值,然后再低一点,来计算变压器,从而留有余量,同时也跟你的整流桥后面的滤波电容大小有关系,但是计算出来的也是大概,只要不相差很远就可以了,关键是留余量

楼主:
谢谢大家了 我搞懂了 喝黑:victor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