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易数字频率计怎么设计

楼主(2011-07-26):
由单片机AT89S51,分频器用74HC161芯片实现16分频,与门74LS21以及非门CD4069等组成,求原理图。。。。。。

网友A:
呃,要我就直接FPGA,XC3S50AN,一片搞定

网友A:
你用什么东西做显示?

楼主:
我是用7段数码显示管做显示的

网友A:
那就FPGA了,一块FPGA就30块,而且频率范围不是 MCU+分频器 可以比的

网友A:
频率范围?精度?

楼主:
频率范围是0.1hz~10mhz(信号幅度0.5v~5v),测量误差为0.01%。

网友A:
0.1Hz好说,10MHz要是想达到0.01%的话很困难
你要是用高速时钟去采集,那么0.01%就是1/10000,需要10M×10000=10G的时钟来采样
这不可能,所以只有采用一些近似的办法
FPGA内部时钟基本在200MHz左右
你可以对输入的时钟分频,这也是最简单的方法,但是问题在于,分频以后会人为加入抖动
你也可以通过移相电路去尝试信号的边沿,但是问题是比较复杂,而且会存在信号本身的Jitter采样不准
最好的办法是对多个时钟周期进行计数的办法。

楼主:
恩  谢了 那我去试试。。。

网友B:
也可以用运放设计一个比较器,把信号与一个给定值的电压进行比较,然后产生高低电平,给单片机,注意输入单片机(51)的信号一定在5v左右,此方波信号输入到单片机里面,通过软件编程,从而可测出频率并通过显示电路显示出来。不过这种好方法一般只适合100hz~10KHZ

网友C:
你是不是在做课程设计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