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B4重映射,PB5开漏输出上拉成5V的问题

楼主(2011-07-26):
因为用的是F100,48脚的片子,现在I/O口紧张,少一个输出控制模拟开关的端口,
除了还有个PB5没用外,就剩下JTAG几个端口了
因为CD4051是正负5V供电的,
所以控制的三个端口都要配置成开漏输出,再上拉成5V,
但是看数据手册,PB5不是容忍5V的端口,
这个要是配置成开漏再上拉5V这样可行不?
如果PB5上拉不可行,那只有考虑PB4,
怎么让PB4做普通IO口输出高低电平来控制4051的控制端口?
只需要GPIO_PinRemapConfig(GPIO_Remap_SWJ_JTAGDisable, ENABLE);
或GPIO_PinRemapConfig(GPIO_Remap_SWJ_NoJTRST, ENABLE);
然后再打开 RCC_APB2Periph_AFIO 的时钟就行么?

网友A:
用个NPN三极管或光藕不就可以了嘛,一般我串1K电阻后面加10K的上拉至5V,长时间工作也没有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因布板原因,不能再加外围电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