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 DA

楼主(2011-07-26):
(无正文)

网友A:
这个程序和时序图有什么关系!?

没听说。。。

网友B:
DA/AD 没什么时序可言,一般考虑转换精度、转换时间和参考电压。

网友C:
不是的,有的ADDA 是有时序的,要看它是什么型号的。

网友D:
时序和 AD、DA 是两码事。

网友E:
接口有时序

网友D:
我说的就是:接口的时序和 AD、DA 是两码事。

网友D:
相同的接口,可以是 AD、DA,也可以是 LCD,也可以是温度传感器。

网友F:
IIC和SPI的网上都有视频教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