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有没有DC12V带刹车片的减速微电机

楼主(2011-07-26):
RT  刹车,不知道这个词用的对不对 就是要电机运动到一定位置(通过信号检测)能

够瞬间停止以保证运动物体的停止准确

使用的是直流12V减速电机来带动东西做短距离的来回直线运动

速度没有要求,负载在不大于25KG  关键是断电后能瞬间停止

咨询了几个厂家都是做交流220V电机的带刹车功能

有接触过的麻烦说一下

网友A:
步进电机行不行?

网友B:
马达本身怎么加?

如果有减速器的话,有的减速器内带联轴器或者限力器。

运动的物体,用瞬间停住显然不妥,瞬间也总归有个时间或者距离的要求,否则就理想化而已。

如果对马达速度要求不高,可以选择比较低的速度,然后在到位后施加一个短时间的反向电压帮助马达快速停止,然后撤销这个电压。

否则的话,就在限位处安装弹性体,在马达轴上安装联轴器,到位置后让联轴器动作,马达转子和轴脱离。

楼主:
回复 网友A:

步进电机能带动这么大负载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感谢叶总回复:handshake

结合网上的一些制动器我就在想有没有一种装置装在电机转轴 当电机掉电时给予转轴一定的抱死 让电机在非常短的时间内停住 以保证停止位置的偏差在一定的精度

网友C:
可以考虑电机能耗制动啊,也很快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洗碗兄,能耗制动 能应用在直流减速电机上吗

我使用的是普通DC12V减速电机

网友D(2011-09-12):
加装刹车电路

网友E:
加装刹车器和离合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