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这是什么类型的电机

楼主(2011-07-26):
这个整个是一个整体,怎么出来两股 绿白,郁闷

网友A:
猜:步进电机。

楼主:
回复 网友A:
没见过这样出来两股的:L,但是有可能

网友B:
量一量这两股是否两两短接?

如果两两短接,那可能是单相交流减速电机或者普通的直流电机
如果两两没有短接,应当不是步进马达,最常见的2相步进马达是5根线,4根线还真没见过,可能还是普通单相马达或者直流马达,另外一对线是某个传感器的信号线。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东西也不在边上,这图片是唯一的资料了,所以很头疼。
这个电机通过一个履带带动一个滚轮,滚轮需要比较精确的控制,估计控制偏差肯定小于2mm,

网友C:
是不是滑差电机?

网友D:
估计是两个直流小马达,右边这个减速后驱动滚轮,左边这个同轴安装作测速电机,

网友E:
一看就是步进电机,4线两相的。

网友F:
我看像是步进电机,要不这个精度不好控制

网友G:
步进电机

网友H:
猜是普通的电机,有两个电机组合在一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