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用过AD7714吗?它的输出信号频率是多大的啊?

楼主(2011-07-26):
有人用过AD7714吗?它的输出信号频率是多大的啊?我现在想自己做一个模数转换然后接到PLC高速计数器上。不知道能行不?用来测量扭矩

网友A:
没用过, 帮你顶起来

楼主:
我想问一下,要想知道传感器所测的力值是多少,是靠判断AD的输出信号的频率吗?应该不是脉冲的个数吧?我现在学的有点乱

网友B:
我也没用过。我推荐你去AD的论坛上问问吧。

网友C:
是读AD的采样值的,不是输出信号频率

网友C:
这个什么频率不重要的吧?你要求采样快吗?

楼主:
我不懂啊,就是猜想,所以问问

网友B:
本来xilinx就是数字,很多工程师只是做过,不可能每一个人都很精通。我觉得你可以去专门的AD芯片论坛问问。

网友D:
如版主所说的 确实这样

网友E:
我用过AD7715,输出频率好像有50HZ,60HZ,250HZ,AD7714应该和这个差不多吧,你看看datasheet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