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手指点,关于一个模拟信号接收的问题

楼主(2011-07-26):
这个电路里面,话筒接收的声音信号是20~20kHz的,但是天线发射出去的为什么是80~108MHz呢?急急急!!!
在线等待中!!!

网友A:
发射出去的是经过调制的载波。
80~108MHz是载波频率,20~20kHz是调制波频率。
严格地说,发射出去的不是单一频率,是带有旁频的。此电路既有调幅,又有一些调频,旁频多少,难说。
建议看看《高频电路》教材。

网友B:
嘿嘿,跟着高手屁股后面走

是这个道理

楼主:
受教 了,有没有专门讲这个教程或者txt 发来个呀

网友A:
4楼:
到爱问网,以“高频电路”为关键词搜。
这个问题,本来应该发在通信技术版面的。

网友C:
基础差,要慢慢来,多问多看书多动手就好了。

楼主:
自己给自己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