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不用代码的空间如何清0

楼主(2011-07-26):
51单片机不用代码的空间如何清0

听说这样能在程序跑飞的时候重新运行!

网友A:
指令数据都是0,会怎样就不得而知,可以参考对应芯片的指令机器码。要把不用的程序清0,可以在烧录的时候编辑一下不用的程序空间即可,很多烧录器都支持这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