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子称的滤波处理(HX710 24位AD)

楼主(2011-07-26):
请教一个问题,关于电子称的,使用的HX710的24位AD,我取了前19位有效AD,再4个窗口的滑动均值滤波处理。并做了零点追踪,可能是我零点追踪没处理好,结果不是很准,重复性(10次里面会有一次有偏差,一个分度值),稳定性,还有速度均不是很理想。请教下该怎么处理?

楼主:
怎么没人回复,自己顶一个!

网友A:
大变化直接显示,小变化用一阶级滞后滤波

网友B:
对于高分辨率,低输入的场合,模拟信号的处理要比数字的处理重要得多;仔细检查你的相关电路,做好了跳动不会太大;

楼主:
今天才看到回复,多谢coody,mcu5i51的回复,我试试看效果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