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能表红外唤醒问题

楼主(2011-07-26):
在三相电能表上,有个红外接收电路,当电能表掉电进入电池供电模式时,能通过红外遥控器唤醒电能表,请大虾告知 这种红外接收电路是怎样实现的

网友A:
用一体化的红外接收头,输出接IO口(IO口做输入,有唤醒功能),有遥控码唤醒即可。

网友B(2011-10-22):
可用按键和红外掌机(发任意字符3~5秒)唤醒液晶显示,唤醒后无操作时循显所有项目后关闭。

网友C:
关键是做到低功耗比较困难,现在有方案是用运放搭比较器电路来检测信号进入,然后才给红外电路供电,实现红外通讯的目的,楼主可以找芯片厂家了解下该方案!

网友D:
低功耗这里可以考虑间歇式供电,不需要一直把红外接收头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