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传电路图,帮忙一起分析一下

楼主(2011-07-26):
输入信号是0~5V的方波,当频率很低的时候,-5V很不稳,有时候会跳到-6V。频率高了会好一点。
-5V的7905稳压输出的,是哪里的影响呢?

楼主:
在线等高手。

网友A:
超过电源电压?

看看电源吧

网友B:
不知道-5V的电源用示波器看波形如何呢??与输入信号有什么关系??如果加直流信号又如何呢??

网友C:
虽然不是很理解你的意思。
但是如果是输入0-5V的方波,经过光耦合器后,再经过一个104的电容,0.1uF。对高频的阻抗可以等效为0,但是对低频呢????阻抗就比较大了把。想象成,低频低到直流时候,就不会导通了,所以个人觉得问题出在这个电容上。
你先把电容去了看看呢?经过光耦后已经相当于和前面隔开了,没必要再加个电容隔直了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