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板实物怎么转原理图?

楼主(2011-07-26):
一块比较复杂的双面PCB板实物要怎么转原理图比较快速准确呢?
我现在要将一块比较复杂的双面PCB板实物转成原理图,我暂时是用土办法在空原理图中按实物的元件分布将每个元件画出,再根据实物中每个元件焊点之间的连线连接起来,这种不算办法的办法实在是让我无语,做起来慢得要死又很容易错,特别是地的连接,以及在元件地下的走线根本就看不到。我花了几天的时间还没弄出整块板的1/5,而且还不知道有没有错。着实费劲,不知道群里的大侠们有没有这方面的经验分享下,谢谢。

网友A:
扫描-->反向生成 ??

楼主:
元件不能拆掉的,扫描不了啊。

网友B:
实物啊  好像没有捷径

网友C:
不能拆器件?神仙也没办法吧,芯片下面走线如何确定?

网友D:
据说有抄板软件可以转换。

楼主:
抄板软件好像是将PCB图转成原理图的。我那个是根据现成的PCB板实物画出原理图,软件好像起不了作用。

楼主:
不知道专业的抄板公司是怎么做到的?是不是也是把板上的全部元器件拆下,再通过扫描到电脑后通过抄板软件来处理?

网友E:
抄板已经比设计容易了
但是也不能太容易哦

网友D:
抄板公司PCBA出PCB,出SCH还是比较简单的。

网友F:
转多了就熟练了应该

网友G:
拆件,打磨,扫描
不能拆件得话,用万用表量,不过效率和准确性都很低

网友A:
元件不能拆掉的,扫描不了啊。
引用 楼主:

很多元件??那没辙了

网友H:
又是抄板

网友I:
万用表,放大镜,一杯水,找个光线好的地方,慢慢量。
原件下面挡住的,可以先找找具体元器件DATASHEET看看,实在不行就拆器件吧、
呵呵
莫非是抄袭!

楼主(2011-11-16):
不是抄袭啊

网友J:
简单的万用表搞定。
复杂的找上面的核心器件,数据手册或者网上一般都可以找到典型电路。对比实际电路分析,差不多摸熟后再下手画原理图。
记住一点,再复杂的电路板,也是由一个个模块搭起来的。你需要只是耐心和细心,一块块地去分析。

网友K:
最好降器件拆下,如果有丝印最好,没有就自己化,然后就比较好出原理图了

网友L:
如果不可以把元器件拆掉扫描的话 那就真的没有什么好的办法了

网友M:
抄板软件可以

网友N:
这就是反向设计,最好用万用表慢慢量,很准确呵呵

网友O:
2层板好点。找一个阳光充足的地方,或明亮的日光灯也可以。
使用万用表,根据直观方法,大体确定走线的方向,用万用表确定具体连接到哪一个引脚。
测量时,确定你测量的方向和元件测量顺序,有规律进行测量,否则很容易乱的。把一个元件的所有引脚连线全部测量完成在进行下一个元件的测量。
注意:
一定边测边记,用一张纸把你测量的结果记录下来以后。再电脑上绘制原理图。
测量完成后一定要检查
1)检查线路。根据你画的原理图检查,是否与电路板走线相符。
2)电路原理检查。检查是否你有漏掉的线。
我以前也根据一套电路板绘制原理图,厂家给的原理图有些根本就不对。
最后说一句,测量时一定要细心,再细心,还要注意寻找规律。

网友P:
万用表 + 电路图绘制软件

网友Q:
找抄板高人吧
几层板来滴

网友R:
拆件,打磨,扫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