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啊,51单片机。

楼主(2011-07-26):
用的是STC89C52的单片机,AD0-AD7是时钟芯片的8个数据/地址总线。
D0-D7是液晶的88个数据总线,两个能不能在P0口复用啊。
我的意思是分时复用,就是如5楼同志那样说的

网友A:
你的意思是一边做三总线使用  一边做普通IO口使用?

网友B:
够呛,明显不行

网友C:
时钟芯片 和 液晶 应该都是有WR,RD信号
用模拟时序  分别控制WR,RD信号 应该是可以复用的

楼主:
我的意思是分时复用,就是如5楼同志那样说的

网友D:
分时复用,5楼说的对

网友E:
利用分时复用方法,某的时间只有某个东西起作用,分配好久OK了

网友F:
说的太简单了,要看具体应用

网友G:
是不是作为地址线的时候没有加地址锁存芯片如573之类的。给的图太简单了,只有猜一猜可能的情况。

网友H:
应该是可以的,因为你的程序从上到下一步步走下来的。

网友I:
注意控制总线的接法和对应的程序编写,是可以实现的